开机后要烧半小时后才会正常亮

楼主(2011-10-28):
 接到一19宽屏的显示器,一看牌子,ESPED 没见过,现像是上电,指示灯亮绿色但黑屏而且开关按了没反映,顾客说是要烧半小时左右才能正常亮,等亮了,开关就可以用了,通过顾客描述大概是电源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于是报价拆机,果然和我想的一样,是那几个滤波的电脑鼓了,马上开始拆换,原来的板子上坏的是四个25V470UF的电容和一个25V 220UF的电容,我没有用25V470UF的,而换成了,25V 680UF的,换好后上电试机,屏一下子就亮了,开关也可以开关机了,简单搞定了,可仔细观看屏发现显示的画面好像被电打的一样,有细细的但很激烈的抖动,按以往的经验,可能是因为滤波不稳定造成的,也没多想马上把电源板上看起来没坏的电容也换掉了,而且改用的25V680UF也被我换成25V470UF了,可结果还是一样,难道屏线没插好,又把屏线擦了擦洗了洗还是一样的抖,于是又回到电源板上了(俺就跟电源板扛上了)测了测5V 12V的输出电压,发现有0.1V左右的变动,不稳定,于是又换了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结果还是一样。搞到这又花了我不少时间,也烦了,直接用通用的一体板接上去结果还是抖个不停,我晕了,难道是屏坏了(就没有去怀疑驱动板),马上找了通用点屏的一套板子接上去再看不抖了屏没问题,靠问题难道真出在驱动板上,上电测驱动板发现3.31.8V1117管输出只有1.78,难道差这0.02也不行呀,不管那么多了,先换个1117上去再说了,换好1117后,再测电压升到1.81了,装机再试屏不抖了,我那个晕呀,绕了那么个大的弯子才回来,累呀。底0.02就不行,高0.01就没问题呀找谁说理去呀,呵呵

网友:
只要是自己修好的,都有成就感。
低0.02会出这个故障吗?液晶接触的少。

网友(点评):
这是因为1117性能不良造成的,用表测是表现为低了0.02V,但实际上可能还有其它方面满足不了供电的要求,万用表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碰到过不开机的.换了这个3.3转1.8V的管子就OK了.
 好像是17-18这个型号

网友:
楼主是扰乱一些弯子 不过还是一个宝贵的经验

网友:
自己弄好的确实是有成就感,

网友A:
不是简单的低0.02v的问题,而是1117内部损坏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1.8v造成的,甚至内部电路自激振荡。如果1117正常,那怕你在输出端串电阻,有意把1.8v降回1.78v,驱动板仍然是正常的。

专业哈 学习了
相当的专业哈。。有波波就好判断了哈
不是简单的低0.02v的问题,而是1117内部损坏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1.8v造成的,甚至内部电路自激振荡。如果1117正常,那怕你在输出端串电阻,有意把1.8v降回1.78v,驱动板仍然是正常的 这个解释非常的精确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低0.02v的问题,而是1117内部损坏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1.8v造成的,甚至内部电路自激振荡。如果111 ...

很专业,但多数时候都没有这么去想呀,所以才乱走呀

网友:
太好的维修经验了,学习

网友:
这个值得我们多注意啊,下次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低0.02v的问题,而是1117内部损坏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1.8v造成的,甚至内部电路自激振荡。如果111 ...

有示波器就能看到此类异常。其输出电压肯定不是1.8v的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能看到此类异常。其输出电压肯定不是1.8v的直线。

示波器呀,还没呢,修的少,也没钱卖呀,呵呵。

网友:
机器总算修好了,经验总算积累了,下次就不怕了

网友:
经验这就有了。也经历过惊险了。呵呵。有成就感把

网友:
这个值得我们多注意!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啊。

网友:
遇到过 更这一样的 现象,

网友:
可能不是电源问题    是驱动板上面的问题    哪几个管子看看  换换试试看

网友:
绕弯子不怕,学到经验是关键,老板修好这个收多少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