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接耳机没有声音

楼主(2011-10-28):
接耳机没有声音,喇叭有声音,对功放电路不懂,希望有人指点哈

网友:
我遇到过山寨SONY  是系统问题  设置下 。要么重做系统 搞定的 。

网友:
那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耳机没声音有可能是耳机线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
查查音频电路,杂牌可能没电路图,但是你可以下载音频芯片资料看看,

网友:
恩  我就是这样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