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i主板进不了PE维修

楼主(2011-10-28):
昨天接到一客服的机子,主板是msi 945的。说系统坏了,叫装一个系统。他说用到就坏了,而且经常死机,像这种很多是硬盘坏道引起的,所以我就用MHDD扫描了硬盘,真的很多坏道,成功修复后就开始装系统,问题出现了,PE进到滚到条时就死机,换了N个PE也是一样,然后我裸板进PE也是一样,我把硬盘接到其他主板上把系统GHOTG完后上到这个主板上,走到滚到条时故障依旧。怀疑南桥坏了,南桥是82801GB的,英特主板南桥坏的很少,所以暂时没有干南桥,先检查其他问题没有,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网卡引起的,在bioS里面把网卡禁用后,进PE正常,故判断网卡坏,找到一个料板,换网卡,进pe正常。维修完毕。

好經驗...
思路是真的很清晰!
经验在维修中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我在维修中经常遇到装系统非常卡 进个PE MAXDOS都要2-3分钟 LZ的经验可以借鉴下

网友:
能说一下,是怎么判断是网卡的问题么。

网友:
今天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刚修板卡不久,不懂板卡有哪些通病,今天又学到了经验了

网友:
都是经验啊,楼主强大

网友:
不是吧!!真是不错的,谢谢了,经验就是牛啊

网友:
理论知识再强没有经验也是不行的。

严重同意

网友:
有了经验果然可以秒杀   少走很多弯路啊!
   学习的路还长   坚持!!!!

网友:
楼主修主板是个好手啊

网友:
学习啦,以前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在别的机子上Ghost然后在客户板子上解压也那没有深入研究以后要试试呵呵!

网友:
呵呵,,经验啊,,,有是网卡坏了,,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大大的好经验   以后遇到了   能少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又修坏道,又修主板,收了客户不少钱吧,我们这边修台版很便宜,30元/块。

网友:
高,没动检测就搞定,呵呵!

网友:
自己的經驗, 一般能看見WINDOWS 滾動條而死機的跟南橋與外加設備有關.
進入桌面才死機或花屏跟北橋比較有關...

网友:
网卡也能引起进不了PE。可能是在检测网卡时收不到回应,才卡在那里的。

网友:
多谢16楼的同学,也谢谢楼主,想问下,进不了PE怎么看和网卡有关的?我这也有进不了PE的情况啊

网友:
楼住的思路不错,小弟学习了。网卡导致不能进PE,

网友:
实践出真知,学习了

网友(2012-01-01):
求解释,为什么网卡影响到进pe

网友(2012-04-15):
想不明白网卡有问题也会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