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2010F的显示器求拆机方法

楼主(2011-10-28):
拆到一半不会拆了,只把前面拆开了,屏说什么也拿不出来!

网友:
屏周围有的有螺丝卡扣的,注意观察

网友:
壳背面有个圆盖子,取下有两个螺丝

网友:
  是的,在显示器背面,有个打着“DELL”标示的园盖儿,拆掉后,里面有2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摘出液晶屏了。

网友:
学习ing……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壳背面有个圆盖子,取下有两个螺丝
3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