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开机无触发

楼主(2011-10-28):
昨天收到块AM2的南北合一的板 点开机 没反应  换了晶振  测桥有3.3V  开机的针也有电压到 CMOS跳线脚也有电到 IO是W83627EHG 换了 PCI A14 3.3V有电到 都还是不行 最后测USB对地阻值 红笔接地 每组的阻值都正常 而如果黑笔接地 有1组和另一组的阻值偏差100多 请问是不是桥的问题 ? 再后还加焊了一次 还是不行

再想问个问题 南北合一的桥的 电压有哪几个要测的?

网友:
我晕 查看见电路撒  开机针有电压吗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还有一组1V多的待机电压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