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过了C3卡在01

楼主(2011-10-28):
接客户主板,是不通电,明显的CPU MOS管烧坏,换上去后代码跑到01,在关机开机能正常跑码。现在遇到的奇怪问题就是,无论你开关机多少次,总是一次跑到C1-C3-01就不动了,马上关机,正常点亮,在关机,开机,又是01,如次反复,真是奇怪,请问有遇到过的,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内存没过
量内存供电、时钟、上拉

网友:
检测1.8V(或2.5V),3。3V,时钟,复位是否正常。确定下是否为单桥片,如果单桥板先加焊,再刷BIOS

网友:
先按楼上的查.,不行就再刷个BIOS.

网友:
查全板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时钟   如果正常就先刷个BIOS 试下吧

网友:
后来查到了,当时没注意,PCI-E插槽那里进了水。01应该是没过显卡吧,后来处理就好了。但是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次能点亮一次不能点亮,如此有规律

网友:
PCI-E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
进水了,还能跑码,难道不烧

网友:
是啊,那里都电阻电容都发霉了。但是没烧,处理了一下就OK了,最初还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处理后才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