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又一个悲剧发生了。

楼主(2011-10-28):
本来是键盘不好用的。
全版不好用 在加上键盘无现货 我就动了一下KBC旁边的O欧姆电阻,然后就悲催了,换回去也不行。
现在上电到0.4几 就不跑了 悲催啊

我动的是 连9脚的R201  是个0欧姆电阻 换了一个 就成这样了。 换回去也无效。
怎么发现15脚接地 怎么板子上 还接了一个电阻? 并且这个电阻连接到了R201. 搞不明白了。
电流到0.4 无跳变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测内存
3.3V 1.8V 0.9V 都有 现在是不是要测复位啊? 复位在哪测啊?

没找到RST啊~

补充内容 (2011-10-30 14:04):
此机修复 加焊KBC的时候 把旁边那个转换1.05V的 MOS管给吹虚了,无1.05V出来, 加焊后修复!

网友:
测一下9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键盘问题影响到开机启动了啊

网友:
干嘛要搞ec 三星的ec 是带程序的

网友:
有没有想同的板子对量一下看是不是有差异啊。

网友:
会不会本来就要坏了,正好你碰上了
或是把小东西弄掉了

网友:
ec有没有连锡  看清楚   一般键盘不能用,都是键盘坏得多

网友:
悲剧了,好奇心害死猫啊!!这个明明是键盘问题,等键盘就好了啦!!这下麻烦了

网友:
9脚有电压 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
悲剧,带程序的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问题,ec带程度?开机从bios读取的吧?ec都是可编程的。

网友:
带程序的EC要格外小心

网友:
如果现在内存没有供电,肯定要把内存的供电修出来再说。
还有就是会不会有静电等其他因素造成芯片损坏了。

网友:
13楼正解,反正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能怎么办?先把供电修起来,能进系统了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不要急是不是没有接触好哦。

网友:
电流到0.4 无跳变 上假负载一测 内存无供电
打电感又出了1.8   我郁闷 我只是动了开机芯片旁边的电容而已

网友:
如果没动别的东西 的话不至于怎样吧

网友:
  - - # 开机芯片换了一个 ,。不行又换回来了, 动了一下 0欧姆的电阻,动完就成这样了,悲催,换回去也不行。

网友:
别着急 放两天再修

网友:
楼主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掉件或者是短路了 三星的KBC有程序的啊

网友:
呵呵 会不户吧别的地方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