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电源吱吱响.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10-28):
长城350电源接绿线开机就吱吱响.电源风扇正常转,接主板不开机.初级215V电容有一个胀了,已换.情况还是样..求解..

补充内容 (2011-11-6 11:11):
高手都跑哪去了..

网友:
一、两个一起换,其均衡电阻也要检查一下是否一致。
二、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检查一下,失容会有此现象,严重的会烧毁功率管、保险管等。最好直接换新的。三、低压电路的各个滤波电解全部检查一下看,有无异常。整流管也要检查一下,有无漏电、短路的。

网友(点评):
所有电容都换了,包括1U的也全换了..不行

网友:
查看主开关管推动级的两个三极管有损坏。

网友:
一起换  很多看起来没鼓 但是失容了

网友:
一般电源是起振的 只是有点激励不足,还是查保护电路,反馈回路!

网友:
不能只换电容  均压电阻也坏了。

网友(点评):
测过了.没坏

网友:
滤波电容估计得换了了

网友:
我的金河田电源接上市电就嗡嗡响?主板没有电压 就嗡嗡响 是什么问题 ?高手加Q70360486

网友:
换个高频二极管试试

网友(点评):
换过了..不行额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一个个元件的查,主芯坏也以引起这种情况的。。。。。。。。。。。。。。。。。

网友(2013-02-25):
我的长城电源也是这样吱吱 响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主要激励频率小了,换下ic旁边的103j电容和串连的27k的那个电阻,起动扶助电源的高频整流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