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换显卡后,偶尔能开机

楼主(2011-10-28):
D630换显卡631后,偶尔能开机.大部分都不触发,没待机
我很多朋友换631芯片以后,都喊不触发了
今天修个2修本,也是换631芯片以后,不触发了

请大家不要怀疑显卡了,显卡换了。3到4个一样的结果。。都是小苏的行货。不应该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LZ买的测试版的显卡么?碰到黑心淘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有有芯片坏。或者电阻变质了等

拆掉显卡 在试

网友:
芯片坏了,看来得以后进显卡要严格筛选啊

网友:
买芯片真愁!!

网友:
显卡也导致不触发,是不是显卡核心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会吧,应该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吧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 换的631  老是掉电 悲哀 不死心 心想换的新的显卡啊  再换个现在正常 现在真要小心啊 哎以前也都是一次搞定

网友:
还是再换个 试试吧

网友:
继续换个确定好的显卡。

网友:
芯片啊  说道伤心事啊  大桥 还好 就是怕电源管理芯片那种。很多商家打磨 洗洗当新的卖,结果把那个焊盘洗的很难上锡。郁闷死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要不再换回那个原来的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即使短路了也不会不触发的啊

网友:
显卡什么价了

网友:
一般我怀疑一个地方,连续换了2次 还不行的话,只能找别的地方了,看看别的地方!不要来在一个地方吊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