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显卡?求思路

楼主(2011-10-28):
大家帮助看看这是个什么牌子的显卡?最近使用的时候能点亮显示器.但是  过了一会就黑屏了.求个最佳的维修思路.应该怎么下手来修啊  .我现在用集成显卡和这个哪一个能快一点呢?我的电脑也是128M的显存.

网友(点评):
维修步骤:GPU加焊,换门电路芯片,刷BIOS

网友:
双敏显卡   如何修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是双敏的,看看做工还行的.出现问题先把GPU加焊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是双敏显卡哦!

网友:
风扇上面标志就是双敏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多半都是BGA的坏得多。显卡维修。都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网友:
这种显卡的GPU很容易焊坏

网友:
这种显卡我修法

网友B:
汉字不认识,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区别也不知道,这个水平的人,你还叫他加焊显卡,何况这个显卡本身就加焊过了的

是啊 终于有人看出显卡加焊过了

网友:
显卡是双敏的,使用时会黑屏,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原因

网友:
风扇是不是不能散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汉字不认识,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区别也不知道,这个水平的人,你还叫他加焊显卡,何况这个显卡本身就加焊过 ...

楼主看出来了显卡是加焊过了得??

网友:
这个显卡好像没有加焊过,加焊就好,就是火候自己掌握

网友:
你这个感觉是七彩虹的,至于故障,你加旱一下GPU吧

网友:
多久黑屏?先确认显示器是不好的

网友:
是双敏速配显卡  我有这种卡  都是坏的

网友:
双敏的显卡,用一会儿黑屏一般多为元件热稳定不良,像这种nvidia核心的显卡多为芯片虚焊,最好是拆掉芯片重新植球做bga焊接修复的成功率高些,但这这卡已经不值钱了,如果是练手可以一试,如果是维修还是算了吧

网友:
看到速配二字了,是双敏的

网友:
没有修价值了。

网友:
这位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显卡是已经加焊过的呢?

网友:
什么牌子都不知道,说了也白说,他修不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接触不良,脱焊引起的,不一定是GPU。

网友:
应该是没焊接过的,上BGA返修台干它一下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虚焊才黑屏的,用BGA加焊下,换个好点的散热风扇试试。

网友:
大多是GPU了啊!!看看显卡温度了啊!!

网友:
加焊显卡可以搞定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双敏的,看看做工还行的.出现问题先把GPU加焊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上的别乱说啊。开始就GPU。你跟他有仇啊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别乱说啊。开始就GPU。你跟他有仇啊

木有仇,只不过从概率上来讲,这个卡出现虚焊的可能性比较高,散热片比较小,风扇叶片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虚焊才黑屏的,用BGA加焊下,换个好点的散热风扇试试。

准备干它一下   呵呵

网友:
双敏的显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