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不开机

楼主(2011-10-28):
isl6237无3V,5V。开机端无5V电压,开不了机,能说下ISL6237的原理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去百度文库上查查看,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找一张IBM SL410的图纸也可以看的呀!

网友:
找个图纸应该不难吧,实在没有的话就路一下线路哦

网友:
最近怎么SL410 系列的竟出问题 来学习下、、、

网友:
自己在百度上收一下

网友:
下个PDF看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
410好像有图纸可以下的

网友:
坛里有,自己搜下就有了

网友:
到网上去下呀 很多的

网友:
看图纸 应该好修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必须的
反对楼主:
0.0
liuxiongcheng
反对楼主:
不一定~~~~~要是断线呢,进液的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太懒了吧,有谁能回答

网友:
去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看图纸吧,如果你看不懂图纸,建议你还是找个老鸟学习一下,一个人摸索半天还不如老鸟一句话

网友:
检查3、5V公共点看看情况。

网友:
ISL6273 没有3 5V电压,开机一瞬 间EN , LDO ,BOOT1 2 ,有2-4V电压,一会儿电压这几个电压为0
ISL6273发烫,一会儿冷下来了,可能是芯片坏了。订购中。。。

网友:
不知ISL6273的芯片都通用吧,我这是ISL6273 IRZ-T的,ISL6273有几种编号不同的,不知能不能通用?

网友:
6237的几个关键脚只有2-4电压,一会儿就为0,可能是6237坏了,

网友:
下个图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先找到图纸~~~~待机电流多少?有没有进液啊?什么能说的说清楚,要不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