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到滚动条

楼主(2011-10-28):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说要进系统的时候。。看不到滚动条就黑黑的。。PE的也一样。在BIOS里面关USB。声卡。网卡。就是进不了系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我遇见过很多了,,一直都弄不出,,有一些就是CPU坏。。请各位高手老江湖的有经验的说下。。。

网友:
有用慢装重装过系统吗?

网友:
看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cpu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845的 .没解决丢垃圾堆了!

网友:
1.你是否采用GHOST系统如果是换个
2.检测CPU,内存,硬盘,数据线,硬盘供电电压是否有问题
3.检测主板32数据线,64地址线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查北桥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哦?什么板子?

网友:
第一,看能不能重装系统
第二,硬盘线是不是又问题,我碰到过学校的8台电脑,全是把硬盘线接反了,接正过来后就行了。
第三,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