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鬼子的东西-该怎么下手啊

楼主(2011-10-28):
手里有个小鬼子的电动螺丝刀.想给修一下.接上电源就啪的一声.知道电源部分的整流部分可能是短路了.大家有维修过这种东西吗.说说下一步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点评):
日本的电压一般是110V吧,楼主直接上220V,NB。果然就会啪滴一声。

网友(点评):
兄弟你发言前先看清楚人家发出来的图片,220~AC,维修思路:桥堆问题F肯定烧了,检测点:桥堆,二极管,开关管,电源IC,不确定修好前先在F处串个100W的电灯泡在保险的两个引角,如果灯亮说明里面还有短路继续查

网友:
交流电不行吧 哈哈 我看苍老师经常用的是电池给电的

铭牌上写的220V ~ 50/60HZ啊。

网友A:
人家上面明明就写着220v。。

网友:
此物非彼物也。。。。

网友:
日本本土生产的工具工作电压一般都是110V 有可能本来没有坏你一上220V电源就烧了

网友:
可以先量下哪个管子烧了,换掉。在看看周围有无保险,保险烧没。桥堆坏及旁边的电容坏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主要量一下马达的电压,

网友:
这东西我用过,但不是鬼子生产的,确实是接交流电的,可正反转,但没修过。

网友:
看看这做工,还有胶呢!

网友:
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查,那个坏了换那个呗,不管是那个国家的,元件总归还是地球上有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都是110v的  你插上去没冒烟吧

网友:
呵呵小日本的东西 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上面明明就写着220v。。

对  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