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有红色的 10分钟左右 又正常

楼主(2011-10-28):
(图片)

网友:
消一下磁  就好了

网友:
怎么消磁呢    在菜单里消磁 没有用   过5分钟左右 又正常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消磁电路坏了,

网友:
如果是消磁电路坏,菜单也会有色斑的。看看电路板上是否有没有虚焊。

网友:
菜单 没有色斑    敲敲  感觉 没有 动静     应该不是 虚焊吧    因为 它过5分钟 自动好了    只要不关它  一直都是 好的

网友:
只要不关显示器   一直 正常 用

网友:
确定VGA线是好的吗?

网友:
线是 好 的

网友:
阴罩板变形

网友:
板子潮湿了,烤干它,应该就OK了,就像电视机阴雨天的时候刚开始开画面是蒙蒙的,开了半个小时这样又正常了

网友:
看楼主,后面有两台主机的份上,应当不是极品客户,,,这个故障我来猜一下,,后面显像管尾板上的RGB驱动部分,看看是不是有电容失效了,或者是IC虚焊了!!!那块板子,时间长了,很容易发热虚焊!!
或者就是高压包部分的加速极的滤波电容失效或者高压包的问题!

不是虚焊,不是电容爆,这故障,修不好就直接当垃圾卖了,,这玩意太不值钱了!我们这边,好的一个80元还跟我讲价,垃圾都65了!!还要送条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