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主控芯片的更换!

楼主(2011-10-28):
手头有一个爱国者U盘,主控芯片是 AU6986 D53-GHL-GR 存储芯片是29F32C08AAMD2,要恢复数据,现在主控芯片烧掉了,请问该如何恢复存储芯片内的数据? 采用通用板?通用版不用分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或者更换AU6986主控芯片,但是在淘宝上找到的6986,后面的串号和我的D53-GHL-GR 不一样,可以更换吗?希望做数据恢复的达人们能赐教,谢谢!

网友:
主控同型号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后面的参数不重要

6986爱烧主控,我的一U盘就挂了,都冒烟了

网友A:
非常感谢!那再问下,换完后是不是不需要做量产?如果做量产的话,数据就没有啦吧?

网友:
只要闪存芯片没有坏掉,主控找原型号的换上基本都能好。我觉得换个主控最简单了,换了以后插到电脑上就和好的U盘一样了。通用板可能不一定好用,你说的那个后缀不一样应该可以用。有点主控型号后面带一两个字母的那种情况才去考虑也要一样,再后面的不一样问题不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那再问下,换完后是不是不需要做量产?如果做量产的话,数据就没有啦吧?

反正我的没量产
就和原来的U盘一样
数据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没量产
就和原来的U盘一样
数据没变

今天把存储芯片换上了,但是很多文件都提示"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是新换的通用板的问题吗?还是他原来存储存储芯片的问题?

网友:
量产的话数据就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