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了 用一阵 就黑频

楼主(2011-10-28):
打开没什么问题啊  可用一阵就黑频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的话看高压那边有问题不,如果电源是外接的,那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呢?;楼主没说吧。

网友:
灯管是亮起的  就是没显示呀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或者灯管不行了

网友:
型号m8wzr   他黑的时候  灯管是亮起了呀

网友:
就是没显示啊 有点像行长没有进去一样

网友:
看高压部分啊

网友:
看看逆变器,再看看灯管,电容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高压板。灯管,显卡

网友:
请问黑屏后,指示灯还亮不。按键受控不。
如果受控,那就是高压或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都看了的呀  还是不得行啊

网友:
那不是黑屏吧,黑屏大多是灯管或高压部分的问题。白屏的话那就插一下屏线或测一下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