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方正P1788液晶显示器颜色发青

楼主(2011-10-28):
机器已经拆开,板子上没有发现什么外观损坏,俺没修过显示器,不知道怎么弄。

按自动调节的话,调的过程中的第一秒颜色正常,之后还是发青
图片:

网友:
这是机器外观

网友:
屏线,VGA先看看不行直接刷MCU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呵。。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之前换一个灯管。之后。装上就成这样了。不过我那不是青色。是原本黑色确显示成红色。
其它色彩正常。。后换驱动板OK。。

网友:
不是缺色了吧。查查三基色呀。。

网友A:
换条VGA线试试,不行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标准的缺色现象呢

网友:
我估计屏的问题大。最好换通用版点下屏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换下屏线试一下先~~~~

网友:
您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然后到论坛里找这个显示器M CU刷一下。

网友:
进菜单三色调整一下,看着像是色调偏了

网友:
从外到内 从次到主...VGA线..VGA接口..驱动板..屏线...屏接口 屏...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错 可以执行试试看

网友:
偏青色是缺红色,看下OSD菜单是否也是缺色,如果不ODS菜单正常,可能是VGA线,驱动板VGA输入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VGA线的问题把。注意2头!

网友:
这种很多是VGA线的问题,我这正好修一台这个情况的,那条VGA线插任何一台主机都是偏绿色,换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VGA线试试,不行是驱动板有问题

VGA线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菜单由于是蓝色的,看不清楚到底偏没偏绿,感觉没偏

看来得找个驱动板试一下了,
谢谢大家,有结果我会在帖内回消息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插VGA线,在看驱动板绿信号对地阻值 ,大约100左右正常,

网友:
如果自动调整时能正常显示,说明驱动板的主芯片是好的,有可能是存储程序有问题了,重写看看,或进入工厂模式设定看看。。

网友:
楼主有结果没有啊

网友:
先换VGA线,再考虑驱动板问题

网友:
测一下rgb c集电压

网友:
故障应该是灯光老化,亮度对比调的比较高地原因吧!

网友:
终于弄好了,恢复出厂色彩值就OK了,呵呵
还好没有动烙铁,不然就走远了,看来还是用先简单再复杂思路来整

今天算了捡了个 火巴 火巴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
是VGA线的问题,我碰到过一次,VGA线中间断线,换线就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VGA线的问题比较大店

网友:
我觉得这是缺色啊,我记得除了RGB外,其他都是组成起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