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80G硬盘可以变成150G

楼主(2011-10-28):
一位外国DIY爱好者发现了一种可以获得硬盘上未使用空间的方法,这些空间以隐藏分区的形式存在于现有硬盘中。如果打开这些隐藏空间,那么硬盘的容量将加倍,例如80GB EIDE硬盘采用该方法后容量为150GB,而200GB SATA硬盘也可以达到510GB.
    注:真实性有待确认,请不要盲目尝试!
    具体的操作方法
    需要工具:
    Ghost 2003 Build 2003.775(确定不要在这个软件上打补丁),两块装有操作系统的硬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用来扩展空间的实验硬盘称为T,该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将会丢失;而过程中使用的另一块硬盘上的操作系统和数据都可以得到保存,我们称之为X.
    操作步骤:
    1.将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作为主盘,另一块硬盘X作为从盘。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向从盘上写入数据,所以在从盘位置挂什么硬盘都可以。尽管如此,Ghost必须能够识别出第二个驱动器,以便完成以下的步骤。同时,确定硬盘T安装有操作系统,且硬盘T和硬盘X上的文件系统相同(例如两块硬盘都是NTFS或者两块硬盘都是FAT32等等)。
    2.安装Ghost 2003 build 2003.775到硬盘T上,使用标准设置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则在安装后重启系统。
    3.打开Ghost,选择Ghost Basic.从一系列选项中选择Backup(备份)。选择C:(这应该是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的盘符)作为备份来源。选择已经安装的第二块硬盘X作为备份目标盘(这个操作不会在硬盘X上写入任何数据,不用担心)。随便为备份数据选择一个名字,然后根据提示选择OK、继续、或者下一步,直到提示重启为止。
    关键步骤:
    4.一旦重启开始,你必须在电脑开始读取DOS或者任何驱动器之前关闭电脑。最好的方法是在BIOS读取完成,HDD被检测到时手动关闭电脑。
    5.在你在Ghost开始备份之前强行关闭了电脑,你必须将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取下来,将已经安装有操作系统的硬盘X换上去。然后把硬盘T接到第二个IDE通道上(Secondary drive)。现在硬盘X应该是主盘,我们可以通过它进入操作系统。一旦重启到操作系统中,你应该能看到系统中第二块硬盘就是我们需要恢复隐藏分区的硬盘T,进入电脑管理,选择磁盘管理工具。你应该可以在硬盘T上看到一个8兆或者更小的分区,标示为VPSGHBOOT,此外还有一大块从未出现过的未分配空间。现在还不要删除VPSGHBOOT分区。
6.选择未分配空间,创建一个新的主分区或者扩展分区。和使用磁盘管理工具进行正常分区工作一样,选择文件格式,并格式化新的分区。格式化完成后,删除VPSGHBOOT分区就可以了。  7.下面是你应该可以从现在的硬盘T上看到的东西:
    a:该硬盘的原始分区
    b:我们刚刚恢复出来的新分区
    c:8兆的未指派空间
    8.如果想要把硬盘T安装回电脑中,并作为主盘运行,你需要先在磁盘管理工具中把硬盘T上原来的分区而不是我们刚刚格式化的分区设为活动分区。如果顺利的话,这块硬盘仍然可以正常启动,原有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注意:
    不要试图同时删掉硬盘上的原有分区和隐藏分区以得到一个大分区,这样是不行的。原有分区和隐藏分区必须分开。完成后,Windows的磁盘管理工具将会报错,识别的硬盘空间为原始大小,而可用空间却包括恢复得到的隐藏分区在内。
    这个操作可能会导致硬盘T上的数据丢失,所以最好使用没有重要数据的硬盘来做实验。在我们的实验中,有完全没有造成数据丢失的情况,但也出现过数据丢失的情况。不过相对于获得的巨大容量相比,这个风险算不了什么。
    下面是一些测试结果:
    西部数据200GB SATA
    恢复后空间为510GB.
    IBM Deskstar 8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150GB
    迈拓 4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80GB
    希捷 20GB EIDE
    恢复后空间为30GB
    笔记本电脑用80GB HDD
    恢复后空间为120GB

网友:
真的假的..不会吧

网友:
有点不相信,严重怀疑它的真实性。。

网友: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看的字挺多的,呵呵,先留言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久以前用过,那时候是10G的硬盘,现在已经不好用了,出厂前已经从新写过压缩数据,根本没办法扩展

网友:
严重怀疑真实性!先收藏,闲了亲自试验一下!

网友:
估计真的可能性不大,修改硬件配置的到见过不少。

网友:
128M的USB都可以搞到500G.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可以有

网友(点评):
这个扩容盘,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点评):
也许真有这个,我见过一个硬盘原始大小是40GB的,不知道别人怎样弄的,变成了160GB,只要格式化一下就还原了,

网友(点评):
你们不记得了吗?Swindows98就可以修改配置的啊.骗子就是用98系统改成XP

网友:
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网友:
这是完全可能的,硬盘在生产时都会产生大量坏道。为了保证硬盘的可靠性,厂家必须将大量的坏道进行屏蔽。如果将这些有坏道的容量释放出来,势必对硬盘的安全性造成伤害,稳定性也大大下降。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

网友(点评):
还有我知道三极管的β值就是不确定的,生产后检测是多大的就定多大。可见电子产品的“离散性”目前还不能完全掌控啊!

网友(点评):
纯属胡扯,你懂硬盘不?

网友:
这种方法安全性是个问题

网友:
很明显了~!~!不说话~!

网友:
就像生产CPU一样,在哪个频率稳定就把它锁定在哪个频率上。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网友:
我认为不可能。

网友:
楼主!行不行啊?想试试

网友:
让我相信那时不可能的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搞坏了得不偿失啊.......................

网友:
看了,想了,但想不通,认为不可能吧

网友:
最新研究——食盐可以大幅增加硬盘容量

网友:
不敢尝试啊。

网友A:
这个是可能,但是注意有坏道啊,在出厂时,都进行了屏蔽,避免用上坏道

网友:
硬盘容量可以改小,没听过可以改大

网友: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就是硬盘盘片确实有被屏蔽的一面,否则根本不可能

网友:
不怕蛋疼的,又有富于的硬盘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看的字挺多的

网友A:
正好有多余的硬盘可以,试试嘿嘿。估计不大可能。

网友:
跟处理器一样!厂家都有屏蔽的空间 但不会那么多吧!就算释放出来 那也要看运气了!跟cpu超频一样 折腾死人

网友:
这样搞的结果就是你硬盘上的数据一点安全性都没有了。

网友:
有的硬盘被屏蔽了磁头,打开后容量倍增

网友:
xiaoguang先生你好:首先感谢给我的点评。我说的话一点没错。恰恰不懂硬盘可能就是你了,你可以找个电脑硬件高手或硬盘生产厂家问一下就知道了。过去的老硬盘为什么特别好,而现在的硬盘又为什么特别容易坏?硬盘为什么要分等级?这些就请你知道后在来点评别人。谢谢!

网友:
弄出来都是坏道,那还整这干什么,浪费时间!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用U盘能试下不?

网友:
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大量的坏道会让你的硬盘无法使用

网友:
不太可信............

网友:
这个文章在哪里见过啊。。。楼主有这技术吗?

网友:
没事瞎折腾,这事不能乱弄,一个是不稳定,最怕的就是数据丢失的问题。另一个嘛,厂家设计的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不要随便改动。自己偷着乐下倒是好事。

网友B:
不可能吧~~

网友:
原来听说过,不过我不相信。

网友:
是不是和扩容u盘一样性质,这对奸商有用。

网友:
不要把坏道全部释放出来,弄不好没多久一个硬盘就报废了。

网友:
硬盘上处理日常用的盘符以外还有咱们删除东西后放垃圾的隐藏盘符,是不是利用的是这些放垃圾的隐藏盘符?

网友:
有点悬,上几张图看看嘛。

网友:
要是这样能行的话,厂家何必把硬盘的容量缩小一半。

网友(2012-01-04):
这个很早就看到过了,没人能证实过,就算有容易,我看都虚的!

网友:
以我做硬盘数据恢复几年的经验来说啊,这种是不可能的,但是有部分的磁盘出厂的时候是被砍头,砍掉一半或者多少的容量的,恢复出来的话盘也就是坏,跟硬盘维修一样的道理。实际上没有的东西让他变有是很不显示的,但是如果说想40G在管理和软件中看到的是80G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现在这个可能性不高啊。硬盘数据还贵过硬盘本身啦!

网友:
严重怀疑真实性。。。

网友:
真的假的,一会弄个盘来试下看.弄出来的隐藏分区能正常使用吗?不会就是显示出来好看的吧

网友(2012-02-07):
真的》假的?

网友:
这样做对数据不安全

网友:
假的,不可信

网友:
现在的硬盘不行了吧?

网友:
我说最近修硬盘的人怎么这以多,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
楼主扎个弄求解,刷bios

网友:
貌似以前U盘可以扩容,估计是这个软件吧

网友:
有点怀疑可行性,不过先收藏下来。

网友:
会不会把硬盘搞坏啊

网友:
有点不相信,真的假的,别忽悠老百姓哟!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有点硬盘知识的就知道,硬盘的容量地址信息是写在固件里的,而固件大多在负道上,没有专业工具不可读写,大多数要通过跳线接口用指令才能写,楼主的方法完全不可信,编的吧

网友A:
不错 .,先顶了再看 ,

网友:
只听说可以把硬盘的数值弄大,但格了就变回来了

网友:
很多年前就见过了,明明是假的还有人转

网友C:
真的假的 有人成功了吗....

网友:
其实我也信。不过手头上没有空的硬盘。

网友:
看不懂哦,你在详细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 老方法了 ,就是 不 知道现在还 能不能用

网友:
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不值得尝试!

网友:
有可能的 以为那是 厂家吧大容量的次品修改成小容量的硬盘销售 所以就算有那么大容量也不稳定!

网友:
这个真不信

网友:
这个不太可能吧,也不现实

网友:
不太相信啊

网友:
这种方法能不能行的通呀?有人尝试过吗?

网友:
怀疑态度 什么时、时候闲的蛋疼了 搞搞看

网友:
不值得尝试的吧,也不稳定的

网友:
真伪?伪,玩笑开大了。

网友:
这怎么弄呀?

网友:
很早就有种技术型犯罪,很多贪图小便宜买的“高档”笔记本,什么酷内,500G什么的,都是用改写软件刷的,还贴上图标呢,可看看那本的外观,明显就是10几年的古董啊。像这种都不能云动它,一它就本来面目出来了,碰到这些来修的,我直接回头掉,麻烦。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真的假的?有空找个试试~!

网友:
楼主手上的盘莫非都是翻新盘?确定不是用PC3000修过的盘?

网友:
有点不相信,严重怀疑它的真实性

网友:
不会吧 严重怀疑

网友:
严重怀疑真实性!先收藏,闲了亲自试验一下

网友:
楼主非常搞笑,不过以前有的硬盘,比如以前的有一小部分MT 6Y080的硬盘,其实他里面是4个磁头,只用了两个磁头,也就是说出厂的时候,硬盘是SN号只写了两头,如果用工具(如:PC3K)把他写回4个磁头,再写回160G,那就是160G了。当然这个过程还要做很多工作的,比如添加很多的G表,译码表等等,那还是有机会的。不是说怎么GHOST就来了;
楼主说的那样应该是天方夜谈了。

网友:
即使可以,实际意义也不大。

网友:
不太相信...

网友:
严重怀疑真实性!先收藏,闲了亲自试验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092-1-1.html

网友:
假的吧,这样做出来的不保险吧。

网友:
这些是真的假的  有空试试吧

网友:
难到和AMD的U 一样  三核  可以开到四核?

网友:
是不是真的呀?等有机会了实验一把。

网友:
这个的话  要看那盘片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容量吧

网友:
感觉不太靠谱,一切事情都会有个原委,这个,好像真没有。

网友:
是真是假呀。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买80g的硬盘了?

网友:
分区分出问题了,要不就是固件坏了,就算改成大容量的也用不了啊

网友:
可以改 但是你装的 东西 还是只能装那么多的

网友B:
扩容后,重新运行一下GHOST,是不是就复原了呢?

网友:
我也是和你 一样的故障呢, 搞了好久才可以,,

网友:
只是提示的容量变大了吧。实际容量并没 有变大。

网友:
拿出来用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太强了,但不敢试

网友:
10楼的说的有道理 这样使硬盘的安全性会降低

网友:
这个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坏了的时候返厂就把坏的屏蔽,把好的放出来了,硬盘还是一个好的,不然坏道多了,不可能返修回来80G的变40G给你吧,如果全换新,厂家不是亏大了

网友:
有空试试便知真假

网友:
以前看过,有很多人都试了说不行,应该是假的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能用的

网友(2012-03-08):
注:真实性有待确认,请不要盲目尝试!
纯属娱乐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