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菜单无规律弹出(已解决)

楼主(2011-10-28):
      前一段时间接手一台联想 LCSA700 LXB-F17069HB ( 17 英寸 )纯平显示器,显示器菜单无规律弹出,而且调参数的时候定不住。拆开显示器,首先测量面板调整按钮,在线量都能正常断开、闭合,其他资料没有,只好挨个拆下轻触按钮测量(先简后繁),最后发现其中一个按钮漏电严重,将其换掉,装好显示器,测试故障排除。这显示器现在还用的好好的。
      这次维修看来我是比较幸运的,不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在这里请教高手还有那些地方故障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顶一个,是美德

网友:
漏电问题多了

网友:
支持,大多数是漏电所致

网友:
按键问题,是里面的弹片接触不好,有可能是弹片脏了,不贵,全换了,杜绝后患~

网友:
我一般全部换掉。省着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