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内存的标准设置方法

楼主(2011-10-28):
在我们平时设置虚拟内存时,虚拟内存交换文件最小值、最大值同时都可设为内存容量的1.5倍,但如果内存本身容量比较大,比如内存是512MB,那么它占用的空间也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定虚拟内存的基本数值:内存容量在256MB以下,就设置为1.5倍;在512MB以上,设置为内存容量的一半;介于256MB与512MB之间的设为与内存容量相同值。至于1G以上,运行一般软件,有200MB就可以。运行大型软件,应当适当提高。
   由于每个人实际操作的应用程序不可能一样,比如有些人要运行3DMAX、Photoshop等这样的大型程序,而有些人可能只是打打字、玩些小游戏,所以对虚拟内存的要求并不相同,于是我们就要因地制宜地精确设置虚拟内存空间的数值。

字串6

   ①先将虚拟内存自定义的“初始大小”、“最大值”设为两个相同的数值,比如500MB;

字串4

  ②然后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性能”,在出现的“性能”对话框中,展开左侧栏目中的“性能日志和警报”,选中其下的“计数器日志”,在右侧栏目中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新建日志设置”选项; 字串6

  ③在弹出的对话框“名称”一栏中填入任意名称,比如“虚拟内存测试”。在出现窗口中点击“添加计数器”按钮进入下一个窗口;

字串9

    ④在该窗口中打开“性能对象”的下拉列表,选择其中的“Paging File”,勾选“从列表中选择计数器”,并在下方的栏目中选择“%Usage Peak”;勾选“从列表中选择范例”,在

下方的栏目中选择“_Total”,再依次点击“添加→关闭”结束。 字串1

    ⑤为了能方便查看日志文件,可打开“日志文件”选项卡,将“日志文件类型”选择为“文本文件”,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返回到“性能”主界面; 字串8

   ⑥在右侧栏目中可以发现多了一个“虚拟内存测试”项目,如果该项目为红色则说明还没有启动,点击该项,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启动”选项即可。 字串8

    接下来运行自己常用的一些应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日志文件所在的系统分区下默认目录“PerfLogs”,找到“虚拟内存测试_000001.csv”并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它,在该内容中,我们查看每一栏中倒数第二项数值,这个数值是虚拟内存的使用比率,找到这项数值的最大值,比如图中的“46”,用46%乘以500MB(前面所设定的虚拟内存数值)得出数值为230MB。 字串8

     最后,用该数值可以将初始大小设为230MB,而最大值可以根据磁盘空间大小自由设定,一般建议将它设置为最小值的2到3倍。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虚拟内存打造得更精准,使电脑的速度运行得更加流畅、更具效率了

网友:
楼主复制而来的吧。。。。

网友:
内存小的机子,虚拟内存设置比较重要

网友:
2G内存的机子完全可以禁用掉虚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