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插上电,电源就自动转起来了

楼主(2011-10-28):
单电源插上电,电源就自动转起来了。求解
电源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 你的意思是 插在主板上 还是 什么都不插 插电源风扇就转啊 还是怎么的????

网友: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电源输出什么都不接,该电源一通电电源的风扇就转吧,应该把你测试情况说清楚,比如绿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
检查电源绿线电路上的元件有损坏。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该不会只是飞usb长转的吧
,至少呢 说个详细的嘛 自动触发?

网友:
先查电源后插主板,不行就BIOS放电再试试
反对楼主:
5.0
默默的帅着
反对楼主:
人家说电源 你还放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啊,要是电源问题,把电源里德控制IC换掉

网友:
查电源绿线上的三极管 不行换339

网友:
绿线是不是和地短路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