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楼主(2011-10-28):
谁有M2N68-AM主板的图纸,麻烦传一个,特别是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BD-AH的引脚定义,我这个板现在是触发掉电,但CPU供电1.10V正常的。各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BD-AH是一个芯片的代码,打摩了的

网友:
那个好像可以用什么查出来的

网友:
4楼给我的不对,我这个是24脚的,那个是32脚的。
打磨过的话,那怎么才知道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哪个芯片资料

网友:
*脏话*   这板桥市通病  烤桥OK

网友:
使劲的压桥,也是掉电保护了

网友(点评):
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嘛?清下COMS,用风枪吹会桥再上电,这桥确实是个通病,还有就是桥旁边的两个在一起的小芝麻管坏也会引起断电的。

网友:
谢谢了。我也正好修到这板子。

网友:
嗯 楼上说的对  这板子几乎全是这问题  掉电 桥虚焊...但成功几率不高

网友:
场管没事 就是从芯片坏了

网友:
后来我换了个CPU好了。那U应该是没坏的。

网友:
现在这写AMD的主板百分之八十是桥的问题

网友A(2011-11-29):
大爷的、郁闷我这块是开机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没反应,必须拔掉电源线重插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爷的、郁闷我这块是开机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没反应,必须拔掉电源线重插才有用。

电源换过没有啊?换了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这块垃圾板,插显卡不能用,还没有找到原因,现在用集显。

网友:
你这板子我手里有一块 跟你故障一样 触发以后 跑码长长 过一会就掉电  我的是桥虚焊了 用手压着在开机就不掉电了 手里没设备 扔那了

网友:
错别字  是跑码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是桥虚焊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开机5秒关机,换了U试也一样,各项供电都正常,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和周边的零件后再上U还是一样,上自己的U后成功点亮,差点走弯路做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