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赐教!如何将U盘做成系统启动盘,要详细通俗易懂的!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2011-10-28):
高人赐教!如何将U盘做成系统启动盘,要详细通俗易懂的!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http://www.3987.com/soft/1/18277.html  这个是PE系统,装在你的U盘里面.....个人感觉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A:
http://www.51xp.cc/s/pcos/  这个是系统,你下载好以后,放在你的U盘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不需要量产么?还是……可以直接下载就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xp.cc/s/pcos/  这个是系统,你下载好以后,放在你的U盘里面就可以了.

仔细看过您给的网址了 很受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