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问题,现在电脑无法引导硬盘

楼主(2011-10-28):
大家好,我是一名维修人员(学徒)
前几天我师傅修了一台笔记本,是被摔过的,后来修好了,硬盘也都正常,也没有坏道
但是今天开机的时候死机了,就是进入桌面前的磁盘碎片整理的时候死机。开了几次都是在那死机。
后来又重新分区吗,把硬盘前面的十个G删掉,不使用了。
重装系统,系统安装完毕,然后显示正在重新启动,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重启。然后我强行关机,再开机。
到windowsxp那滚动条 走了几遍就不动了,死机了。我又强行关机,
再次开机就出现了什么错误代码,好像就是没插硬盘那个样子,(如图)

BIOS里面的启动项我都设置了,都是设置硬盘启动,到PE里面看硬盘都还看,分的几个区都能看到。

现在不管怎么分区都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就是不能从硬盘引导了

大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待

网友:
硬盘以损坏,到别的机上重新装入引导就好了

网友:
否则硬盘不可用

网友:
因为不管什么电脑,硬盘是最怕摔的

网友A:
不行,热一下南桥看行不

网友:
找不到可引导的驱动器,硬盘如果没问题,可能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热一下南桥看行不

这个是摔坏的,主要修的就是南桥。难道没做好?

网友:
看样子是没检测到硬盘哦。建议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是不是系统没装好啊

网友:
现在我师傅查出问题了,主板硬盘坐的问题

网友:
能够看到硬盘并不表示硬盘就是好的。被摔过的硬盘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特别是硬盘的寻迹部分。

网友:
bios能不能认硬盘?如果能认.说明硬盘有坏道.如果BIOS不能认.说明硬盘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用替换方法...确定主板..还是硬盘故障...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我的显示器开机时老是闪烁,但是过个几分钟又慢慢好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1-12-25):
换个好的硬盘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接插件确实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