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N15235不加电

楼主(2011-10-28):
  WinFast N15235,触发风扇转一下即停,然后把P4小插头取下可以正常触发。上754CPU假负载也是风扇转一下即停。触发瞬间量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竟然有12V。所有MOS管量没有短路的,12V的小插头也不短。此CPU供电好像是sc2643vxts+sc1211s产生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得挂了?另外,现在应该查哪儿了?sc2643vxts和3个sc1211s哪个坏的机率大?

网友:
大哥有这样的BIOS吗?转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点评):
上驱动之家看看 而且LZ写得这个应该不是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