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金手指维修掉片

楼主(2011-10-28):
内存金手指维修掉片,先用502胶水粘上,然后用烙铁焊接,但烙铁一焊胶水受热,金手指就掉了,请高手指点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刮干净,用松香水,

网友(点评):
先焊接,最后用胶水固定。,, 用刀片轻刮表面残胶,就可以了

网友:
502胶水可以胶的,等干透了再上烙铁焊

502不行吧。烙铁加热的时候散发出剧毒的气体。之前试过。小心眼睛。 用红胶吧。

网友:
用AB胶  这个耐热

网友A:
502应该不合适,用AB胶吧

网友:
请问楼上AB胶是什么东东。
新手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2应该不合适,用AB胶吧

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那个胶水很容易把边上的金手指也覆盖了,一般大家是怎么清除的?

xch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试试801看看,应该管用。

网友C:
AB胶 俗称 哥俩好
金手指不能用导电银漆代替吗?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都是粘过了就上烙铁,这个502胶水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干?

我一般过半个小时才上烙铁,焊之前用853先预热一下,干燥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B胶 俗称 哥俩好
金手指不能用导电银漆代替吗?

银漆不行,我试过,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讨厌的问题,那个胶水很容易把边上的金手指也覆盖了,一般大家是怎么清除的?

用锋利一点的刻刀轻轻的刮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D:
看到PCB好像起包了,一般掉金手指的内存我会直接换板,好看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PCB好像起包了,一般掉金手指的内存我会直接换板,好看也好用

换板就怕有虚焊呀,你的成功率有多少?

网友E:
我说下我的方法:
第一步:从其它坏掉的内存里取下一块金手指来,用烙铁将其顶端上锡并连线。
第二步:用强力胶(也就是502)将其粘上去,晾干。
第三步:再飞线,清理,收工。

网友:
先要刮一些下去, 好适应铜片加上胶水干了以后占的厚度。 用502 可以粘得住的。 要有点耐心。 等 完全干了以后再飞线。  如果刮得好, 强度还是支持拔插数次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X58
ME TOO

网友:
我换的时候都是现把破损手指上面的皮用刀片挂掉   然后上锡   在取别的内存金手指时  也上好锡   然后用502粘好    连接的时候用刀片挡住金手指 把锡连接起来   注意时间不要太长  要快

非常同意,以后就怎么做

网友:
14楼的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下我的方法:
第一步:从其它坏掉的内存里取下一块金手指来,用烙铁将其顶端上锡并连线。
第二步:用 ...

飞线一般你怎么飞?

网友:
换PCB板,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