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吹桥

楼主(2011-10-28):
风枪吹桥,在不吹跑周围小元件情况下是不是风力开得越大越好?菜鸟求知

网友(点评):
弄個下加熱, 可以增加成功率, 風量也不用那麼大.

网友:
3级风或是3.5级 温度380到410

网友:
这个要看桥是有铅的桥还是无铅的桥,温度也是不一样的,风枪吹桥容易吹坏,温度不好把握,建议还是用返修台来搞

网友A:
怎样风险大 还是 买个焊台吧  便宜的3000多

网友(点评):
买焊台,等量大点再说

网友:
经常看别人说风力开到5档以上

网友:
还有人说风枪做上加热时,风力要开到接近最大,最大是8档

网友B:
周围的小元件基本不会被吹跑 ,就是焊锡融化 ,它也有一定的吸力,不会被吹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围的小元件基本不会被吹跑 ,就是焊锡融化 ,它也有一定的吸力,不会被吹跑

就是说开风力大点好是么?开大点是不是比较快

网友:
期待指点

X58
ME TO

网友:
怎么没人看了呢

网友(点评):
风枪试过,成功率太低,不行用电炉子下面加热,上面再用风枪吹

网友:
谁来关心老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风险大 还是 买个焊台吧  便宜的3000多

是BGA吧,风枪做桥的成功率太低了,如果量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入手一台BGA.

网友:
我的感觉,还是自己一点一点试,不要开的过大。。芯片会挂掉啊。

网友:
风枪吹桥有点危险。还不如用个电炉子在下面加热保险哪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发热砖好点

网友:
我试了一下安泰信AT8205风枪风力开到最大8档,吹小元件也不会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度吹桥你真猛不怕等下听到放炮声

郁闷 开400怎么了?
又不是贴着芯片吹 有距离的嘛

网友(点评):
掌握就好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实没有BGA返修台的话   那还是推荐你用独立的那种吹风机吹吧

网友(点评):
那种是不是旋转风,不是的话可能会吹跑小元件哦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
看你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再就是看你的风枪了,如果是风枪是螺旋风 风速大点可以 如果不是 建议你还是小点的吧。

网友(2011-12-02):
吹的时候用万用表的温度挡来量,探头放在芯片的边上,一般无铅在180-190,有铅160-170.

网友(点评):
有铅的熔点不是183度吗?160 170怎么行

网友:
风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D:
风大点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大点快啊

探头测的地方是芯片的边,又不是直接测BGA 栅球的温度,如果有铅的芯片 旁边的温度到183度,核心早超200了,体质不好的芯片早没了.

网友:
200度应该还不至于烧

网友:
我的开400

网友:
7600 7300 有铅的 无铅的开始也是按标准温度来搞,常搞坏  核心不起泡不变色,只有一边试验一边降温度,才总结出这个温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