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上coms电池不开机 不上电池开机

楼主(2011-10-28):
(无正文)

网友(点评):
我一般先去测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电池座有问题啊,检查一下电池座

网友:
必须NB,呵呵,我觉得没有必要,还不如不用电池

网友:
供电正常吗 还有主板跳线也看看 有可能是电池底座的问题

网友:
cmos 跳线检查没?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和北桥没什么 关系吧。  上电池不开机, 是不是电池给南桥的供电电路短路了或是其它问题。相关元件应该不是很多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南桥供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