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行场供电怎么来的

楼主(2011-10-28):
一块讯景8500的显卡 无显示。测量几个线圈的供电正常,只要VGA头的行电压V 场有6.3V 他们的供电是那里来的呢{我是自己学的,没人教,}别喷哦。

网友:
是行场同步脉冲信号,不是供电。同步信号是由核心产生的,通过门电路整形放大输出到接口上。门电路一般由线性转换电源,如7805、1117等供电。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