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28):
主板联想台式电脑主板。。精英代工。型号k8m800-m8 VIA芯片组
故障是接上电源。待机的时候。电源+12V和+5V输出端就有4.36v和4.96v。诊断卡上+5  +12灯都亮。数字灯显示————4条杠。。。触发能正常上电。。+12V +5V电压偏低。。诊断卡除再亮个3.3V灯其他一样。。
我想应该+5VSB电压在主板某个原件与VCC12V或VCC5v端有短路把电压串过去了。。I/O  网卡  声卡都拿了。故障一样。。求碰到过这样故障的人怎么解?

网友:
上电后12V 5V 明显偏低,说明 负载有轻微短路,   摸摸哪个原件发热。。。
或者你的ATX 坏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貌似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有那个芯片发热,,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代机的时候5V和12V就出来了?电源有问题吧,单独测一下电源看看吧

网友:
最怕就是这样的问题。要慢慢找了。同意二楼。有负载轻微短路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极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8282M,换一下这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