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050PV V1.4BIOS旁边芯片极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8):
七彩虹N7050PV V1.4BIOS旁边芯片极烫,手一接触直接烫伤。
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红圈中的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谢谢大家

74HC132D
门电路

网友:
关键是型号,

网友:
你应该把上面写的什么告诉大家。大家好给你分析。你发的图片谁能看见?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门。具体是什么门要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网友:
貌似好像是门电路芯片   说下型号撒   不然怎么告诉你.........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吗,就是看不清啊。上面的图还是别人的呢,我自已更不清淅啊

网友:
论坛里可以用下载分悬赏吗?

网友:
好像是74 门芯片··

网友:
用相机调微距模式拍下来看看。这种较大的芯片不应该看不清字

网友:
楼上的,明天试试,谢谢,有可能是一个门电路,在主板CPU旁边有一个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不清楚字,不过它的引脚数为14有90%的机率是个门电路芯片

网友:
门电路。。没字不好判断是什么门,。。找个同型号代换

网友:
怎么也报个型号啊,看样子像门电路

网友:
好像是个门电路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M_BIOS和B_BIOS恢复BIOS数据时时切换的一个门电路,

有这个可能哦

网友:
74HC之类的门电路,睇到一点,

网友:
这板子用料挺足呢,全固态啊!台湾的吧。,看样芯片像是飞利浦的!

网友(点评):
都不知道你这是不是灌水,还飞利浦?别人都写明是七彩虹了!

网友(点评):
芯片是飞利浦的,但你说台湾的什么,明显这是中国的七彩虹。

网友:
老大楼主问是什么芯片,你看看是不是飞利浦的,七彩虹是中国的,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台湾的工厂代工的。

网友:
想看清也确实难点  我是说对于我们这什么放大工具都没有滴

网友:
这个板双BIOS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