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分辨率怎么老自动还原啊

楼主(2011-10-28):
今天给以破主机装系统      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不料,分辨率老自动还原成最高的【这个系统里最高的那个1440*900】

开机设置成1024*768       重启机子后有还原到1440*900         一开始怀疑显卡驱动没装好  于是乎又上官网下了一驱动   装完还是自动还原

郁闷啊    就做在这想     不料 过了4   5分钟后有自动变成1024*768   但是在这4   5   分钟内   主机不是没反应过来  因为在这4  5分钟内我的qq早登上了   而且 还聊了好一会呢

目测显卡无电容鼓包       因此求高人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像你说的情况是应该机子本身有还原功能,先把还原移出或者关闭!!!然后低格一下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不是的,我碰到过几次,绝对没有还原卡之类的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你的机子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与显示器不兼容,

网友:
我估计大概是系统的问题 重做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3.3V电池没电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A:
哦 对了   忘说了    这玩意时做完系统后出现的   还有其他嫌疑么

网友:
你换过别的版的系统吗?要不搞个win7/xp试下

网友:
还有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对了   忘说了    这玩意时做完系统后出现的   还有其他嫌疑么

你的显卡能显示,系统能进,那肯定是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