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X193W

楼主(2011-10-28):
屏幕抖动很严重
屏幕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应该考虑高压和灯管,驱动板的问题!!!但是还有例外也有的是屏线哦!!!

网友:
看能不能改一套通用的驱动板,先排除屏的问题,屏是好的话把显示器里的主板都换掉就好了,以后说现象把牌子跟型号写上谢谢

网友:
先看一下,5V正常不,如果正常,找个驱动换一下

网友:
抖的话,一般是大电容和灯管问题!

网友:
代换高压板看正常不,还抖一般就是灯管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