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烧了

楼主(2011-10-28):
今日接到一戴尔pp17l电脑,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不触发。开盖检查发现有个8个脚的小贴片烧毁,上面写着4419现在手头没有同型号,只有4410/4418/4411不知道哪个能用吗,他是什么管呢

网友:
板子烧了,主要是测试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啊!!!还有一些芯片是否氧化,管子是否击穿!!!还要学会看板子图纸啊!!!跑电路等等!!!

网友:
4411可以代换,都是-30V  -10A  不过4411导通电阻大一点,你装上试试。温度不高就没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可以换

网友:
装了4411.很烫啊。又烧了是否功率不足啊

网友:
后级没发现明显的短路

网友:
这个你得先把短路修好了在换!

网友:
请教一下,假如都是小贴片,同样的都是3V和5A他两可以代换吗?

网友:
搞不定啊。老是烧这管。输入19.5v

网友:
谁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啊戴尔pp17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