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sos 我在修cq4o(版号是4114p)求助

楼主(2011-10-28):
sos sos 我在修cq4o(版号是4114p),不插cpu时电流到0.8且不掉电。插上cpu时电流到0.6,且掉电。。。是哪的问题,是cpu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换了还一样地 话  就查查CPU供电电路 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进水的板子,要仔细观察一下进水的位置是否氧化等 等 尤其是水进入了南北桥!!!不好诊断!!!有时候问一下客户的电脑是怎样的进的水!!!

网友:
进水的难修的啊

网友:
进水的话先加焊一下桥试试了,看看桥下是否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