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液晶,黑屏,指示灯绿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1-10-28):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呢,电源板,12V变成了14.几V ,别的没发现异常。
黑屏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电容没有鼓包,考虑一下外接灯管能正常点亮吗!!!如果能成正常点亮,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电源带不负载的现象,可能是电源部份的电容问题,也可能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一下5V有没有啊,还有就是按开关能关掉不啊,才能查下一步

网友:
变成14V没有关系,一样可用,关键是5V正常不,,,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在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5V 3.3V 稳压滤波

网友:
不连信号板负载,看电压正常不,更换12V,5V那电容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那是长城M97 电源板上有两个电容鼓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