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50 55gp 电源 求帮助

楼主(2011-10-28):
手上一个 HK350-55gP电源,插电量绿线4.91 紫线 5.14 短接绿风扇转,量3.3V 5V 12V 都正常,但是带不动主板,这个电源原是倒换下来的电源,放置过一段时间,这阵子拿出来还用了一周,又出现当初这个毛病。
新手水平低,看论坛学测了一下7500各脚电压
1脚 2.45
2脚 2.46
3脚 3.25
4脚 待机3.38短接绿黑线0.10
5脚 1.55
6脚 3.62
7脚
8脚 待机2.17 短接绿黑线2.0
9脚
10脚
11脚 待机2.16 短接绿黑线2.02
12脚 17.6
U13 14 15脚 4.91
16脚

麻烦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电源毛病在哪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源电容坏了

网友:
拆开了,一会上传照片,电容外观没有坏的,呵呵

网友:
-12V,还有PG信号呢?正常吗?

网友:
这是内部图,电容看不出问题

网友:
-12V 测得11.8V PG信号短接绿线测得5.14V 待机 0V

网友:
7500   12脚电压有点低  我的这个航嘉是23V

网友:
7500的各脚电压正常,13.14.15脚电压为4.91V说明12脚供电电压正常,查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查驱动是否正常,能说细一些吗?我是菜鸟

网友:
8脚和11脚接的推动管正常吗?

网友:
24脚插针是不是太宽松了,有时候多次短接绿线的时候把插脚座弄松了,插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不是芯片的事情。还得顺着电路查。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种电源比较难修的尤其是新手

网友A:
刚才接了一个光驱看了一下,300V大电容待机286V 空载213V 接上光驱 122V,是不是大电容不行了?

网友:
航嘉的电源都爱坏待机5v的电容,不管有没有冒顶,两个一起换,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基本上就好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接了一个光驱看了一下,300V大电容待机286V 空载213V 接上光驱 122V,是不是大电容不行了?

拆下二只大电容,再测量分压150K电阻有没问题,如果电阻没事,则查一下整流二极管。二极管好的话就换大电容,再测电压(后级没短路的话一般已搞定300V电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接了一个光驱看了一下,300V大电容待机286V 空载213V 接上光驱 122V,是不是大电容不行了?

拆下二只大电容,再测下分压150K电阻有没问题,电阻没事就查整流二极管(图中没看清楚是不整流桥堆),整流管没事就换大电容,一般后级没短路的话已搞定300V电压了。  楼主再拍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和NTC电阻,有的话也测量一下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的问题,希望得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二只大电容,再测下分压150K电阻有没问题,电阻没事就查整流二极管(图中没看清楚是不整流桥堆),整 ...

好的,谢谢,按您的方法我再查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