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楼主(2011-10-28):
       一次修了一个CRT显示器。拿过来时一开机不亮,电源指灯亮。过了一会显示器有光,但是光栅不正常。上边压缩有一条很亮很粗的亮线,光栅一会拉伸,一会缩小。扫描板板有两个IC,我也不知道是什么IC,我自己猜有可能一个是管场的,一个是管行的。它们型号是LM1391J是8个脚的。另一个是20多个脚的,型号我记不得了。VGA接口是9针的。是14寸,电路板很小。就一个电源和一扫描组成。我修了一天了也没修好,我姑计上边压缩是场坏了,还有光栅不正常,有时没光,行部分也有问题。在迅维网又找不到资料,不好修,又怕是高压包坏,如果是高压包坏了姑计也没什么维修的价值。后来就还给客户了。有没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包肯定没坏。
光栅无显、不正常是场引起的,先补焊电路板(轻敲电路板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然后具体检查场电容,场供电滤波电容、自举电容)
特别注意 10uf以下的电解电容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场部分的电路我都有查了没有坏的元件。己经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