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本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28):
现象是到滚动条那里卡住然后自动重启!
开始以为是硬盘坏道引起的问题,于是把坏道搞掉,但是故障依旧,于是拔光驱,可以进系统,以为是光驱问题!

但是换一块硬盘却可以进系统,BIOS里没法调硬盘模式!既然硬盘没问题,光驱没问题,为什么进不了系统,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你会是CPU后面的NEC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
你换一块硬盘的时候,能进系统,是不是光驱也装在机子上?或者根本就不是这2个的问题,机器不稳定~~~~

网友A:
换硬盘的时候,光驱是接在机子上的!

网友B:
换硬盘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的时候,光驱是接在机子上的!

那你就裸机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看看可以不

换硬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换硬盘,不拔光驱,怎么样才能进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