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530不触发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1-10-28):
今天接到这个机器,接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几秒后熄灭。待机电流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根本没有变化。用万用表测晶振脚,主板正常触发接屏都能正常显示,换之晶振,晶振电容,106电阻,南桥但是都没有用。因为手里没有这机子的图子。不好跑电路。请各位师傅支支招啊

网友(点评):
最后LZ更换什么弄好的

网友:
RSMRST#是3。3V
PM_PWRBTN#有跳变

网友:
不知道     kdj发kdj付款

网友:
ec复位了没,再看看BIOS

网友:
看标题 已解决。想知道楼主的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还望 把故障根大伙说说啊

网友:
楼主没把强果说出来。

网友(2011-11-27):
结果在维修经验区

网友:
怎么弄好的呀。怎么没有说呢。

网友:
可能是缺电压掉电,先测测电压吧

网友:
晶振触动就OK了,我想还是这块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下怎么搞好的/

网友:
结果如何呢,别且听下回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