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12v哪去了?

楼主(2011-10-28):
华硕845主板 插电开机风扇转 但是  测试卡的数码管怎么不显示数字啊 ,24针的插头有12v的 测试卡检测却是没有12v呢?
是不是 CPU或者是什么地方的12v没有加载啊?应该检查那里?

网友:
顶一下哦!!!

583600096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倒有点难啊,怪了

网友:
这个卡不跑马,就这样,建议换好卡,

网友:
这是华擎的,12V量声卡旁边的7805输入端,没有就是断线了

网友:
有没有12v请用万用表量量不就知道了,一定要依靠这个卡么它就不会出问题么?

网友:
主板你要从机箱里拆出来啊...看看板后面有没有烧断线了

网友:
LZ  好好查一下 供电···
如果风扇能转的话  12V 就是有的 ··

网友:
不能排除测试卡坏的可能性。

网友:
这位楼主好啊  是的我已经测量了24脚的插座有12v的  风扇叶转  就是到这里 数码管不亮

网友:
量下PCI槽上的12V有没有不就清楚了(A2脚)

网友:
换个测试卡试试吧,别按住西瓜要找南瓜子

网友:
12V有的话   你其他供电正常不?  CPU  内存  南,北桥    应该是某个供电没有···
以前修这个主板多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建议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