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电路图求解!!!!

楼主(2011-10-28):
请问前面电路怎样工作才能使Q57的控制级为低电平停止工作

顶星 M42G.pdf

网友:
现在问题是 拆除pq57可以正常点亮机子,(裸板接上屏已经亮了),不拆除pq57无待机 公共点电压0.38v

网友:
SHDN_LOCK为高,呵初学,不知道对不

网友:
这张图有点熟,LSENSE_SYSN这个电压应该是固定的。你应该沿着SHDN_LOCK#找,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图纸的pq58  和pq61都是pnp三极管  没看清楚浪费了些时间   是pq58击穿了  换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