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台机主板Front Panel针脚定义!

楼主(2011-10-28):
       一戴尔的台机,前置面板上开机,复位,电源灯,硬盘灯,USB接口,音频接口都集成在一起!
有哪位老大知道它的针脚定义!谢谢!、

上图先!~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顺着它的线,可以看出插座的定义啊,你是不是拔下来,忘记怎么插了

网友:
呵呵,不是啦!~是客户拿过来的一片主板,就是他没把机箱一起搬来,光拿了一片板,不好确定针脚!

网友:
论坛里面有,只是不知道在哪,自己找找去。。。。。。。。。。。。。。

网友:
在主板上有标注的,你仔细找找看,一定有的。

网友(点评):
上面要是有标我就不会跑论坛来问了!而且你也没看清问题,这主板是开机,复位,前置USB和音频集成的那种,有40个针脚!是通过40pin的排线连接的!

网友(2012-05-27):
仔细看,会在40pin接口附近发现两个印制的开关位置,分别是SW1  SW2,其实就是开机和复位。
本人刚刚修一块C521的主板,才知道的。

网友(2014-05-23):
我也在找这个,也没有找到。。。

网友(2014-08-29):
同找,楼主知道了要分享出来啊。

网友(2015-02-03):
同求。主板上找不到

网友(2016-02-27):
戴尔做的都找不到触发,醉了!

网友A:
戴尔的东西,自己的都不通用的,之前修过一个330主板,接上开关板居然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东西,自己的都不通用的,之前修过一个330主板,接上开关板居然没用

品牌主板就这样,只能用原机箱

网友:
上电别开机
表笔测量开机针是3.3或者5V得
就是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讨点下载分

自由版块也不能灌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