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接灯泡

楼主(2011-10-28):
电源输入端接灯泡,希望版主有时间的时候发个图片让我们菜鸟看看是怎么接灯泡的,谢谢

网友A:
就是把保险去掉,然后在保险的位置上串连一个灯泡,用于修短路故障时候用的。

网友:
就是把保险去掉,把灯泡的两根线接在保险座两端。我一般是把大线包插头取下   插上接有这种插头的灯泡。就不用取保险管方便。

网友:
是什么样的灯泡,220V普通圆灯泡,还是多少V的直流灯泡??

网友:
接的多大灯泡呀

网友:
接40W或60的灯泡吧

网友:
1.串接在输入端两条线之一即可,保险丝就是串接在输入的、所以习惯上把保险丝拿下、串上灯炮。
2.作法:一个传统钨丝电炮.一条家电用的电源线。把电源线头剪掉.焊在灯炮的两端,电源线另一头焊在原保险丝的位子两端 ,完成。{:soso__8536167759483446793_4:}
PS:灯炮40~100W(我用60W的),**另外.请勿用省电型灯炮**

网友:
我是把一个灯座和一个插座串联固定在一个板子上,这样很方便,用的时候就不用拆掉保险管了,灯泡更换也很好

网友:
我也就是听说过。还没见过呢。非常的想看看啊。

网友:
理论上讲这个行得通,就跟电阻的串联是一个意思的。就算短路,就相关于,电源这个“电阻”阻值为0,就相当于,灯泡直接接在了220~的电源上了。但是要电源内布短路不明显,或者就是说,不是很严重,接灯泡是什么效果啊?就是亮度低点?那这跟接到了已经修好的电源上,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另弱的问下,接灯泡真的很安全么?
每次,自己弄电源的时候,都是用保险的,有听到那,“啵”的一下,很吓人啊。
有一次,弄一笔记本电源,换了个小玩意,还是跟一位大叔借的小元件。上上后,开心的插上电,结果呼一下,把我玻璃,搞了一个小窝,想想多高的温度,能搞定玻璃啊!!~~很想用灯泡,不知道这个到底安全不?怎么样帮助判断好,电源真的修好了啊。提前感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保险去掉,然后在保险的位置上串连一个灯泡,用于修短路故障时候用的。

看到显示上是接到场管的,以为电源也是,原来我理解错了

网友:
灯接在保险丝的位置,保险丝一定要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