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插耳机声音就异常

楼主(2011-10-28):
   此机器方正的,声卡是在一个独立小板上的.华硕代工的.接口,电容,声卡全部都换过.不插耳机的话也就正常了.但只要你一插的话立马就那个不爽啊.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有哪位修过此类故障.

网友:
HD的声卡如果地线不通的话,或者插头有问题,声音就会异常。类似于消除人声的效果

网友:
   此接地正常.那些要换的都换了.还不给我好啊.心痛啊

网友A:
是不是耳机孔问题啊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耳机孔问题啊 还是驱动问题

   驱动问题以排除了.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排除驱动问题和接触不好的情况吧

网友:
什么意思?插耳机声音异常,插音箱不异常???

网友:
什么怪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
声卡驱动 bios之类都更新好了否

网友:
到官网去下个驱动吧

网友:
像HP的机子要先装个UAA的

网友:
先搞个官方的驱动试试

网友:
声卡还有个功率放大芯片有没有关系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