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不硬盘维修一例,有点开心

楼主(2011-10-28):
此机器是二修机,拿过来目测南桥动过.连接串口硬盘的4个电容动过.就没有打算换那几个电容了.开始检测硬盘SATA模块的供电.可能哥运气好吧.呵呵 电压偏低 此供电不正常 不说了,只接找此供电的来源.后来发此电压直接用1117稳压得到 开始测了,输入5V电压正常输出只有2.0几V.输出应该是2.5V.量两个调整电阻的阻值没问题.OK,就这个1117坏了.在台式机是找个可调1117给换上去此机器修复了.此机器是我独立修复的.感觉理论是维修的必要知识.没有理论只能乱修了.当然修好了非常感慨.入道快有两年了.以前没有动过笔记本.算着真正动笔记本不到半过月.以后有更难的还在等着我.从现在要走好每一步.

网友(点评):
一般被动过的,都不考虑了,其他问题的偏多。 顶 。

网友(点评):
-----------这个细节诶楼主是挺仔细认真的。

网友:
佩服啊。1117也坏了。

网友:
      修过台机时遇到过换了南桥没待机,也是1117坏了.呵呵.今天走运啊

网友:
你这个行云如流水啊?!

网友:
R511貌似有这个通病,我修过几台和你问题一样的

网友:
电压偏差不是很大,发现需要仔细的

网友:
硬盘电压时2.5v啊

网友:
维修电路参数很重要,供电偏低、偏高引起的问题还真有一些机器。理论加细心是维修必须具备的。

网友:
有种种迹象表明,想精修笔记本还得从台机板从头开始,才能诞生高手

网友(2012-05-22):
还有这么一说?看来台机板也要研究下哈。。

网友(2011-11-01):
这可是个细心的活啊  有时候仔细一点  很多问题都能发现的

网友:
就象您修台版一样,修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哎,到处是高手啊!!

网友:
第二次看楼主的帖子,想问一下1117是一个什么管啊。

网友:
    修过台式机没,上面南桥的待机就是这个产生的。5V进,3.3V给南桥。有可调的有固定的,相当一个稳压器。

网友:
没有修过,明白楼主,谢谢!

网友:
这个好想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修笔记本到现在还没遇到1117坏的,只有修显示器遇到的。

网友:
是通病。这个1117是在时钟边上。之前遇到个是装系统装不进。死机。

网友(2012-03-31):
向楼主学习了  没有被别人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