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

楼主(2011-10-28):
进系统的时候是花屏,可是进了系统之后又好了。请教一下各位,再此谢谢了。

网友:
用NV测试下,没问题就是虚焊没跑了

网友:
估计快坏了。。。

X58
YES。。。。。。。。。。。。。。

网友:
BGA上面焊了一下好了,呵呵!

网友:
测试一下,结果没错误的话那就先降频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