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时亮时不亮加焊北桥后不显

楼主(2011-10-28):
一开始时亮时不亮,加焊北桥,来的时候板上北桥有加焊过的的痕迹,我以为是老病从犯,加焊完了就不亮了,电流跑到0.56就不动了,但是电都有了。因为显卡北桥CPU挨得近的缘故,我把显卡CPU也加焊了还是不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可能加焊的连锡了

网友:
拆下来 重新植株吧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看看诊断卡吧

网友:
摘下重试试

网友:
重新植株试一下,别忘了X31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