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上的RGB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1-10-28):
crt上的RGB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这台大头只显示红色没有其它颜色,把菜单调出来,菜单是正常的?这是为啥啊?

网友:
RGB没人知道什么样的。
菜单正常,说明视放电路基本正常,查VGA线到视放板的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哥哥 谢谢。这就去看。

对了 对了。在请教您个,也是CRT的 一通电,亮着亮着就黑了。信号灯还有!!!这是不是高压包 老化了呀?

网友:
视频线查一查,,

网友:
关于黑的问题。基本上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RGB为红绿蓝三枪,内有三个阴极(分别为R、G、B),一个灯丝(一般为12v或6v供电)
菜单正常 说明机子的视放是正常的,检查VGA接口电路(保证信号源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呢是视放板虚焊造成的,crt视放板虚焊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