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8gt 跑e9已经修好

楼主(2011-10-28):
今日接一片昂达A78GT主板。。接下一下电容鼓了一个是靠在CPU旁边的直接换了简单的测试一下主板没有短路的现象
插诊断卡一看C0直接取下内存洗刷刷在上上去一看跑码了E9晕是不是内存条坏了换了一条上去还是E9。在换还是的E9
看来不是条子的问题。。测电压1.8V在总线也有电压1.2v,,SPD3.3正常啊,,怎么办啊。。只有刷BIOS啊。。是八脚的bios
去下重新刷了,,在看E9过了。。只接奔2R呵呵。。修好了

小故障。。希望新手可以看看吸收经验老手路过

网友(点评):
高手指导,不管什么码,只要不显示,跑马奇怪,第一就要刷BIOS。前提要有能刷BIOS的工具

网友:
E9一般都刷BIOS

网友:
记下了。BIOS的功能可是相当强大

网友:
E9都BIOS吗?

X58
YES

网友:
学习了。以后继续发阳光大。

网友:
我也修过E9刷BIOS好的.是富士康的A78

网友:
昂达的主板,bios也是坏得蛮多的哦.

网友:
还没碰到过E9,反正跑些不常见的代码都先刷BIOS

网友:
反正一些不常见电压又都有的情况下就刷bios

网友:
有编程器的真好。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编程器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请各位大哥大姐推荐下

网友:
。。;楼主兴致真好

网友:
见识了 E9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

网友:
慢慢来我是在淘宝买的编程器东西不错。。首次刷就成功了

网友(2011-11-29):
联想  E9 我刷了三次BIOS都不行  忧闷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跑罕见代码就是bios问题哦